[求助] vpwl能产生锯齿波(斜坡)吗

楼主(2022-07-20):
各位大佬,最近在搞一个激励信号源,我想问一下用cadence自带的理想信号源可以生成锯齿波信号吗

网友A:
可以 设置周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设置周期就可以了

您好,具体怎么设置呀,能麻烦您说一下吗

网友B:
vpwl中有个Period of the PWL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wl中有个Period of the PWL

您好,没有呀

网友:
use pwl

v1 n0 avss pwl ( 0, vdd , delay ,  rise_time , fall_time  , width , period )

fall time -> set very small .
width  -> very small .

网友C:
可以用pulse,Rise time 和 Fall time 的总时间为周期时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ulse,Rise time 和 Fall time 的总时间为周期时间就行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用pulse 但是下降沿那部分没办法做到垂直 或者近似垂直 该如何调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说的用pulse 但是下降沿那部分没办法做到垂直 或者近似垂直 该如何调整呀
...

就是不用将上升沿与下降沿时间一致,这个可以看你的需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