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vs rule.C中cailibre版本不一致,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20):
现在eda服务器上有calibre2017和calibre2021这2个版本,现在工艺厂给lvs的rule.C文件指定的calibre版本如下:
    PEX XCALIBRATE VERSION  XACT v2018.1_16.11 ITF2MIPT2
请教各位大神,我应该如何修改这个rule.C文件使其适配calibre2021版本呢?

网友:
没这个设置吧,用21版本的就好,比rule要求的新的版本都可以啊

网友(2023-06-23):
是不是晶合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