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综合中遇到一个Error,找不出原因。

楼主(2022-07-20):
问题:Information:Checking out the license 'DesignWare'.(SEC-104)

Error:Can't find the specified library 'xxxxxx' in memory.(UID-131)
这个问题出现在group_path路径分组的时候,报错的这个库与指定的库不一样,是之前用的库,换现在的库后就报了这个错。

网友A:
把你home下synopsys_cache*删了,重新跑就好了。

网友:
多说一句,set cache_write "",就不会产生那个文件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home下synopsys_cache*删了,重新跑就好了。

感谢您,确实不报错了,但是还想问下,这个文件夹是哪条语句生成的?环境自动的吗?这个文件夹的作用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确实不报错了,但是还想问下,这个文件夹是哪条语句生成的?环境自动的吗?这个文件夹的作用是啥 ...

set cache_write "" 就不会产生那个文件夹,就是综合时工具存储一些lib的信息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cache_write "" 就不会产生那个文件夹,就是综合时工具存储一些lib的信息在里面。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