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scan insertion

楼主(2022-07-20):
插入扫描链时,像DC中是有set signal -type scanin ...,想用tessent插入,使用add_scan_pins来指定in out?告知说必须在context -scan -legacy下,指定之后,像set_scan_insertion_options 等命令又无法使用,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想指定scan in和out port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非常老的tessent软件,用如下命令指定:
add_scan_mode -chain_count 2 -si_associated_port {SI1 SI2} -si_connections {si_pin1 si_pin2} -so_associated_port {SO1 SO2} -so_connections {so_pin1 so_pin2}

欢迎加入DFT知识星球:
https://t.zsxq.com/04baY3bU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非常老的tessent软件,用如下命令指定:
add_scan_mode -chain_count 2 -si_associated_port { ...

已经修改尝试,谢谢大佬,可以完成si so define,只是有点不太理解associate 和 connect的差异,我再研究下manu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非常老的tessent软件,用如下命令指定:
add_scan_mode -chain_count 2 -si_associated_port { ...

mark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