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路稳定性

楼主(2022-07-20):
为什么运放中提高输出电流会提高系统的稳定性,求赐教

网友A:
运放的类型太多了,你这句话对于单级运放就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类型太多了,你这句话对于单级运放就是错的。

单极运放没有稳定性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极运放没有稳定性问题吧

输出电流很大也会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很大也会有的

为什么呢,单极运放不是只有一个极点吗一般来说,这和电流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从原理上来说,支路电流越大,电信号就越强越不容易受干扰,输出电压就越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呢,单极运放不是只有一个极点吗一般来说,这和电流有什么关系吗‘
...

电流大到这个极点接近电路里的寄生极点,就会有稳定性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到这个极点接近电路里的寄生极点,就会有稳定性问题。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算单级运放,输出电流越大也是越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就算单级运放,输出电流越大也是越稳定

电流越大输出电阻越小,主极点越高频,为何越稳定,求赐教。

网友:
你说的这个稳定性值得是运放本身还是什么东西?一切分析要具体。似是而非的说法容易让大家模糊,也不利于大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