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virtuoso 跑AMS仿真器的时候,卡在run就不动了,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2022-07-21):
就一个数字模块放到virtuoso的AMS仿真器去仿真,该模块在之前的modelsim上已经得到了正确的仿真验证

网友A:
这是Verilog/VHDL代码的问题。很多简洁的语句在AMS这边是看不懂的(比如等待所有信号*的上升沿),所以要等的event一直没等到,一直在等,就出现这个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Verilog/VHDL代码的问题。很多简洁的语句在AMS这边是看不懂的(比如等待所有信号*的上升沿),所以要等 ...

haha您真是大佬,好多提问帖子下面都见到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Verilog/VHDL代码的问题。很多简洁的语句在AMS这边是看不懂的(比如等待所有信号*的上升沿),所以要等 ...

好的我去看看,但是我跑modelsim的时候就没有问题。这个数字模块,我只是想把作为一个testbench,给我后仿给输入给激励的模块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但是我跑modelsim的时候就没有问题。这个数字模块,我只是想把作为一个testbench,给我后 ...

在很多情况下确实是在数字流程里面运行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到了AMS这里就会出现这种卡住不前的情况,我们的经验就是数字代码的风格问题。AMS这边预期的数字代码是极其简单规范的写法,很多新的features, 特别是SystemVerilog里面的东西,AMS是不懂的。要解决停止不前的问题,关键就是看那几句 @ posedge () 或者 @ negedge () 等地方。

网友(2023-06-20):
一个数字模块放到这里面来仿真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