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FPGA读写DDR2的问题

楼主(2022-07-21):
FPGA型号 : ALTERA的飓风4
问题:
由于我的使用特性,在某段时间内必须连续的读DDR2(1280次),且读取的相邻地址不同列,
DDR时钟速度为200MHZ,控制器使用半速,用户接口phy_clk为100MHZ,local_size=4'h2,local_be=8‘hff,
我一直读请求有效,抓波形发现,local_ready信号会每8个phy_clk周期才有效一次,也就是说8个PHY_CLK,才会出一个数据,
这实际的速度相当于12.5MHz啊,这个也太慢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这些数据分布在不同的行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写数据的时候就要借助ram,一次缓存多行数据,然后将所要读取的数据写在DDR的同一行。或者在读的时候借助ram缓存多行数据。需要根据ram大小和一次读写的深度合理分配数据在DDR里排列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