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PCELL如何设置能与xl功能匹配的变量

楼主(2022-07-21):
工厂PDK库中提供的器件是通过什么方法创建的,用skill制作pcell是否可以做出满足layout xl的需要?如何去做这样的pcell,如何去映射他们之间的参数。

楼主(2023-05-16):
很久了,自己回答一下吧!我所了解的是Cadence PAS()还有PCD(PCD100 Cadence PCell Designer     2.5);我有去了解了PAS,它可以设计整个PDKd的技术包,但是教程太少了我的cadence账号没有hostid没法从官网下载视频教程。到了finfet好像要使用最新款的软件。

Product #     Product Name     Version
PASASG     Generator to generate Assura compatible verification decks     3.0
PASCAG     Generator to generate Calibre(TM) compatible verification decks     3.0
PASDIG     Generator to generate Diva compatible verification decks     3.0
PASECG     Error Cell Generator     3.0
PASGTE     Graphical Technology Editor     3.0
PASPCG     Pcell Generator     3.0
Product #     Product Name         Version
PCD100         Cadence PCell Designer     2.5
我是使用skill写的,图形也可以但是CDF和Callback比较难搞不如skill程序批量开发和维护。写XL的信息使用的是pin可以使用rodcreate系列的函数创建图形,自动拼接OD或者AA、diff的是使用abuf官方有两钟,我选择最简单的开发维护都很快。然后pcell的属性里的下拉和开关都是写在CDF中,callback要注意重新自动后要重新定义所以要输出成文件重启后自动加载cdsinit或者libinit;callback我也是写在CDF中修正。pcell body最好也写一些强制的判断不然文本框的错误输出功能会有问题遗留。xl自动调取是layout和schematic的变量名一致,我是只开发了layout pcell所以都是按照schematic来的。
就这么多了,都是一个小问题郁闷一天到处翻资料百度找线索的。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skill写pcell,请教下如何限制gate Length最小值,我用when((Length<0.35) Length=0.35)可以限制版图上的最小Length,但是pcell属性窗口里的Length值没有变过来,不知你是怎么处理的,我没有用cdfCallb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用skill写pcell,请教下如何限制gate Length最小值,我用when((Length

callback,最大最小的限制和单位的读取变化是一定的。所以回调参数必不可少。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用,有例子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怎么用,有例子参考吗

在cdf对应的选项的callback中添加一个函数,用这个函数获取cdf的值并判断单位u还是n并判断没有单位默认的单位。然后转换为数字与最大最小值做对比。我是自己瞎写的,但是能用。
callback要产生.il放在libinit或者cdsinit中避免下次启动找不到回调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cdf对应的选项的callback中添加一个函数,用这个函数获取cdf的值并判断单位u还是n并判断没有单位默认的 ...

我做的PCELL纯粹就是版图不涉及到电路,方便把你做过的丢出来学习下吗?callback没搞过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PCELL DESIGNER这个tool在哪个软件下,我在IC618下面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PCELL纯粹就是版图不涉及到电路,方便把你做过的丢出来学习下吗?callback没搞过不知道从何下手
...

不方便分享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方便分享源码

已搞定

网友(2024-04-11):
大佬,新人一枚?finger的实现是咋个搞得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  大佬,新人一枚?finger的实现是咋个搞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了,自己回答一下吧!我所了解的是Cadence PAS()还有PCD(PCD100 Cadence PCell Designer     2.5);我有 ...

楼主,您好,请问能说一下PCD的安装过程吗?

网友(2024-11-25):
好帖,发现的太晚,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搞定  大佬,新人一枚?finger的实现是咋个搞得呢 ...

finger,给你点建议
poly gate用repetition实现 (类似包括S/D pin & cont)
AA  Well用含finger值的stretch实现
imp+ 分情况用 repetition or stretch实现

(fingers string "2")
...
(F = fix(atof(fingers)/2 + 0.001))
...
(pcRepeatX = F)
for(pcIndexX 0
     (fix(pcRepeatX) - 1)
...

网友(2025-02-25):
引用 楼主:
在cdf对应的选项的callback中添加一个函数,用这个函数获取cdf的值并判断单位u还是n并判断没有单位默认的 ...

也就是说生成PCELL在库里之后,我只需要保证我的环境已经加载了callback函数就可以完成所需要的判断工作吗?

我可不可以直接用PDK来制作P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