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学习笔记--IC618可变电容容值测量

楼主(2022-07-21):
测试电路图如图所示,.18工艺库:

(有个问题,请问port的机理是啥啊,是双端看阻抗还是单端看阻抗)
使用sp仿真,控制电压test作为参数分析(0-1.8V,步长0.2V),绘制导纳Y11

使用计算器,leafValue( imag(ypm('sp 1 1)) "test" 1.2 ) / xval(leafValue( imag(ypm('sp 1 1)) "test" 1.2 )) / 2 / pi
因为Y=wC=2*pi*f,xvar()函数获得横坐标频率,C=Y / (2*pi*f),加粗的1.2是电压值,横坐标都是一样的,只需要修改分子的即可。

可以看到到1.2V时,电容就不再降低了

初学记录,如有错误还请大神指正

网友A:
建议拿个理想 明确容值的cap 做仿真bench 对比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拿个理想 明确容值的cap 做仿真bench 对比
FYI

好的谢谢您!初始值设置的是579fF,忘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