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断言中多周期延时##问题

楼主(2022-07-21):
各位大佬:
   多周期延时##有两层含义吗?
   ##N  SEQ:N周期
   SEQ1 ##N SEQ2:SEQ1结束后再过N周期
    第一张图片中  A##1B  表示A生效边沿  延迟1周期后判断B  ,B不用等待A结束   所以B和A判断时刻只相差了一个周期
     第二章图片中 B##1 C  表示B结束后再过一个周期判断C,C需要等待B结束, 所以B和C判断时刻相差了两个周期

求助,我是真的懵逼了

网友A:
第二张图错了吧

网友B:
第二图里A和B都是sequence,而不是布尔表达式。没看到A和B的定义,估计A和B都是长度为2拍的sequence,这样就和图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图里A和B都是sequence,而不是布尔表达式。没看到A和B的定义,估计A和B都是长度为2拍的sequence,这样 ...

原来要区分A是布尔还是sequence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错了吧

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