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 经典运放,LDO电路,bandgap带隙基准电路的原理图的一个OA格式的库(也就是617,618...

楼主(2022-07-21):
求一个 经典运放,LDO电路,bandgap带隙基准电路的原理图的一个OA格式的库(也就是617,618的库),邮箱,2748499755@qq.com,感谢大佬们,拜托了,自己有51里面的所有库但是现在用的618,里面的电路就要转为OA的但是在网上查了许多资料还是没有转化成功,在51里面转OA也试过了只生成了两个文件没有OA文件,在617里面他没有办法识别出我的cds.lib文件里面指向的cdb库,所以现在只想直接找电路,才好继续版图学习。
我试过了,点击了那个cds.lib文件以后他没有显示我的cdb库,电路设计库是我从IC5141里面拷贝过来的,无论是IC51还是ic617里面我都改了那个cds.lib文件但是都没有办法显示出来,所以干脆就直接向大家要一个OA格式的电路原理图库。

网友A:
要先把工艺库转成O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把工艺库转成OA的

我知道,但就是没有转成功啊

网友B:
CDB转成OA,即使转成了,电路中所用器件参数不一定对应上,问题多多啊。
建议你动手更快呢,LDO等电路简单,照着51的电路图,重新画到61中用61的库,这样后续仿真都不会有问题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B转成OA,即使转成了,电路中所用器件参数不一定对应上,问题多多啊。
建议你动手更快呢,LDO等电路简单 ...

嗯嗯,好的。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