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layout xl源漏怎么手动定义

楼主(2022-07-21):
layout xl自动定义源漏了,但有时候需要反接,这时候界面就会提示报错,怎么设置手动切换呢

楼主:
或者怎么自动切换源漏

网友:
源漏是由电流方向来决定的,没必要定义。你说的界面提示错误是什么,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怎么自动切换源漏

属性界面可能有切换S/D的选项

网友:
普通MOS管的源漏其实是一个东西,没必要特别在意,你如果一定要跟XL对上,就把他先移出来,不要贴到一起,然后在调换,在合并就好

网友:
提示的错误是mark层,只是看起来有影响,只要连线正确就能通过验证,不用区分源漏极的

网友:
从结构上来说 源漏是一个东西 只是从电气层面上来定义的东西。就算版图上SD颠倒也不影响

网友:
左右翻转,或者q属性SD对调

网友:
无所谓,连线对了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