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环时钟的jitter对dsm的影响

楼主(2022-07-21):
大佬们好,如果3个inv做成的osc给dsm当时钟,dsm是dt的,实际流片会发现snr结果没有预期那么好,我们基本推测是时钟的问题,如果我知道噪声模型的画,我可以带到模型进行建模仿真,从而知道jitter对adc的影响,问题是对于这个开环osc,他的输出噪声其实1/f占大比,从1mhz积分 和从1uhz积分的结果都不一样,请问我应该如何在cadence吧这个噪声给真实的仿真出来呢?

网友:
就是Input reference noise吧。我的理解是你要把DSM的transfer function写一下,应该是有带宽的?然后根据带宽积这个osc的phase noise。看感兴趣部分的contribution这样。我对DSM的理解不太行,很久没接触了。仅供参考。

网友:
时钟jitter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