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 session has recovered from a serious error: 'database or disk is full' and may become unstable.

楼主(2022-07-21):
请问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吗?我只是跑了个后仿,也没有多少数据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几种可能:
1)硬盘空间占满了
2)写入数据的路径下的文件被删除了,或者权限发生变化了
3)NFS挂载的服务卡住了(NFS停止,或者网络断了)
4)仿真进程下的写数据进程被kill掉了

网友(2024-06-03):
最后怎么解决的?跑后仿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运行df -k命令,然后剪切图片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