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抽象运放零极点

楼主(2022-07-21):
模拟小白想问问大家,这种抽象运放求零极点是怎么求呢?
我只会看极点(节点的1/RC) 零点怎么看呢

网友:
1) 上下对vin的分压
2)Vo=vin*(-gm)*Ro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miller补偿后的极点你知道怎么看,但是零点怎么看的吧?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那拉扎维爷爷书上说的,这是由于频率高了之后,cc电容的前馈,就是你图上跨接的那个,从电流看进去应该是最好理解的了,就是流过cm的电流=流过那个gm级。
我还有个小建议,不要死记硬背,我之前就是死记硬背太功利,这个物理模型不难,但是我说不好,哈哈(比如你看这个cm可以把中间看成虚地,这样就能很简单从电容两端看到的电容值是不一样的)要是计算的话,最好把Cs的变化带上(1/RCs)

网友:
或者是RC并联谐振产生极点,串联谐振产生零点
极点频率可以理解是频率达到可以使流过电阻和电容的电流相等,这个频率就是极点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我的理解,你想说的是miller补偿后的极点你知道怎么看,但是零点怎么看的吧?
如果我的推测正确,那拉 ...

我如果用最保守的方式,就是去写传递函数,然后分子为0对应0点,分母对应极点这种方式。
绿色圈那里有电流吗?要计算进去吗?

网友:
绿色圈有电流啊 不是知道跨导和输入吗 电流就是-gmVin

网友:
这种结构,你看了这个应该就会推了

楼主:
谢谢各位啦 !已经会啦  KCL/KVL解决一切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果用最保守的方式,就是去写传递函数,然后分子为0对应0点,分母对应极点这种方式。
绿色圈那里有电 ...

少了一个-gm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