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是否有工具支持将可综合systemverilog直接转为Verilog?

楼主(2022-07-21):
systemverilog完全按照可综合方式写成,vcs和DC均无问题。
github上有一个开源的sv2v,一直是0.9版本,我要转换的项目很复杂,一堆interface、package,用那玩意没什么信心
有没有成熟的商业软件有这个功能呢?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
为啥开源没有信心,商用的很多都是开源衍生品。

网友:
S家和C家的工具是可以用systemverilog综合出网表的为啥还要转成verilog?

网友:
这个项目是否用过 https://github.com/fukatani/systemverilog2verilog你也可以找一些 systemverilog 和 verilog都能用的中间语言项目,先把systemverilog转成中间语言然后再把中间语言转成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