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前仿出现系统性失调

楼主(2022-07-21):
最近在用cadence做如图两级动态比较器的仿真。(图中preamp已经省略)发现即使是在前仿,器件参数完全对称,不引入任何mismatch的情况下,整个电路依然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失调。
当我输入一个较小的差分电压(几十μV左右)时,比较器输出出错。

检查发现preamp工作正常,出问题的在第二级latch上。

经过调参后发现增加正反馈管子的大小能够降低这个“失调”。

仿真中产生了几点疑问想请教论坛的各位巨佬:

1. 请问这个“失调”的来源是什么?
2. 为什么可以通过增加正反馈管子的大小减小“失调”?
3. 还有其他解决这个“失调”的办法吗?
4. 我需要在设计中考虑这个“失调”的影响吗?

网友:
假设你是10-bit ADC, 你这个比较器需要多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说的几十μV , 应该是accuracy ,不是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