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发现关断的MOS管贡献大的noise,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7-21):
大家好:
      我在用umc55工艺仿真的时候,发现当与LDO联合仿真时,关断的MOS管贡献的noise比用理想的电源时要大2倍左右。请问下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那你把关断的mos管ignore掉 noise level 会降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关断的mos管ignore掉 noise level 会降低吗

会的,把关断的管子去掉,整体输出的noise就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