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楼主(2022-07-21):
那个大神会比较两个电路不一样的地方,版图改版需要

网友A:
这个可以

网友B:
你说的是项目改版,改了电路,然后版图也要跟着改,然后看电路改版前后的对比?

网友C:
直接问designer,请他们标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designer,请他们标注好

这次没经验,下次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项目改版,改了电路,然后版图也要跟着改,然后看电路改版前后的对比?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

以pl5900—R1,pl5900-R2中的bgtsd—R2举列,你看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楼主:
在哪儿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pl5900—R1,pl5900-R2中的bgtsd—R2举列,你看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lib、cell要填对,类似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操作呢

3楼图示就是

网友:
calibre netlist vs 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b、cell要填对,类似这样

好的,已经会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