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脚本里,如何实现 set a[split $b [ ], 即以[ 分割$b, 尝试了转义,但发现没用

楼主(2022-07-21):
tcl脚本里,如何实现 set a[split $b  [ ],  即以[ 分割$b, 尝试了转义,但发现没用

网友:
尝试可以

网友A:
如下?

set a "red\[green\[blue"
puts $a
set b [split $a "\["]
puts $b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的有问题是因为外部输入的b 中的[ 没有转义,有可能不进行转义吗,即

b作为tcl脚本的输入信号,这个信号在外部为 aaaa[bbbb[cccc

在tcl脚本里经过split $b "\["  后分割为aaaa   bbbb  c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

set a "red\[green\[blue"

发现问题了,我的有问题是因为外部输入的b 中的[ 没有转义,有可能不进行转义吗,即

b作为tcl脚本的输入信号,这个信号在外部为 aaaa[bbbb[cccc

在tcl脚本里经过split $b "\["  后分割为aaaa   bbbb  cccc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的有问题是因为外部输入的b 中的[ 没有转义,有可能不进行转义吗,即

set a [lindex $argv 0]
puts $a
set b [split $a "\["]
puts $b

运行结果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我的有问题是因为外部输入的b 中的[ 没有转义,有可能不进行转义吗,即

set a [lindex $argv 0]
puts $a
set b [split $a "\["]
puts $b

运行:

% tclsh hello.tcl aaa[bbb[ccc
aaa[bbb[ccc
aaa bbb c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a [lindex $argv 0]
puts $a
set b [split $a "\["]

咦,这里的aaaa[bbbb[cccc可以不用花括号、”“ 或者\[转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