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在跑数模混合的版图后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致命错误,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

楼主(2022-07-21):
我在跑数模混合的版图后仿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致命错误,Too many port connections,真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有大佬吗

网友(2023-09-16):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24-02-10):
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在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交接面连接总线所造成的。
在我要出版的《Cadence Virtuoso使用手册》的第2.1.2和8.3.6.5章的解决方案可能有帮助。该书的相关信息见下帖: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xtra=#pid11144407

如果等不及新书出版,请查找软件使用手册中的一下章节。
Spectre AMS Designer and Xcelium Simulator Mixed-Signal User Guide --> Using the Three-Step Flow --> Setting up the Three-Step Flow --> The Property (prop.cfg) File --> sourcefile_opts Property

关键字是
-auto_bus  -bus_del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