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fingers怎么均匀开启

楼主(2022-07-21):
为什么说漏极方块电阻增大而使得ESD电流分布更均匀,对应到layout怎么体现fingers均匀开启的问题

网友:
一种行业内通常的做法是将漏极到栅极的距离拉大

网友:
见附件

2009 EOSESD_New layout scheme to improve ESD robustness of IO buffers in fully-s.pdf

Investigation of the Gate-Driven Effect and Substrate-Triggered Effect on ESD Ro.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