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MOS电容衬底能接gnd么?

楼主(2022-07-21):
PMOS电容衬底能接gnd么?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这是做CAP用,唯一问题是要单独做给NW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CAP用,唯一问题是要单独做给NWELL。

NWELL接低电位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NWELL接低电位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这颗PMOS肯定是单独的一块NWELL,所以接地不会有问题,后面在ERC应该会报错,可以waive。

网友B:
不太建议这么用把。除非你的net010是负压。一般PMOS decap做电容的时候,如果你S/D/B接地了,你的电容容值很低。是截止区MOS的容值。如果你net010

网友C:
这对地电容为何不用nmos?  有特殊原因吗 非要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建议这么用把。除非你的net010是负压。一般PMOS decap做电容的时候,如果你S/D/B接地了,你的电容容值 ...

如果你net010。。。?没写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对地电容为何不用nmos?  有特殊原因吗 非要PMOS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内有
https://bbs.eetop.cn/thread-357864-1-1.html

所以PMOS电容衬底接gnd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PMOS电容衬底接地相当于寄生PNP三极管 B C E三个极都接GND。按理说是没啥问题的,但是这个和正常BJT的做法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可能容易引发LATCH UP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PMOS电容衬底接gnd会有什么问题么?

没问题啊,至少容值上没问题

网友:
看工艺,可以独立NW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OS电容衬底接地相当于寄生PNP三极管 B C E三个极都接GND。按理说是没啥问题的,但是这个和正常BJT的做法 ...

那如何解决呢?改成MOM电容 或者 PMOS沉底接AVD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如何解决呢?改成MOM电容 或者 PMOS沉底接AVDD?

都可以。你这个是反向的电路还是从别人那里继承的。最好确认一下gate是不是负压。如果确认不是负压就改成接AVDD把。
如果是HV/DNW工艺,也就是说有负压well。也可以这么接,影响不大。如果是普通BiCMOS工艺,那就老老实实改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你这个是反向的电路还是从别人那里继承的。最好确认一下gate是不是负压。如果确认不是负压就改成 ...

为什么容易引发LATCH UP问题呢?为什么gate是负压,衬底就可以这么接呢?

网友B:
这不是简单的PN结问题吗。有负压就是反压PN结啊。如果没有负压,PN结之间没有反压电位差,如果有地弹或者别的ESD什么打进来,总感觉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简单的PN结问题吗。有负压就是反压PN结啊。如果没有负压,PN结之间没有反压电位差,如果有地弹或者别 ...

gate不管是什么电压,源衬、漏衬之间电压不都是0么,正、负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E:
这是积累区的电容,用的不是反型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积累区的电容,用的不是反型区

嗯 使用的时候栅压为0.9V,上电之前为0.1或0.2V,PMOS管栅衬电压为正,PMOS管工作在积累区。让它工作在积累区是为了避免反型区容值可能出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