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两种带隙比较,电流模为什么启动难调?

楼主(2022-07-21):
(图片)

网友A:
电压模式只存在Q1 Q2两条支路无电流和正常有电流的两个简并点,启动电路只需要把无电流状态切出去就行了。
电流模式除了这俩之外,还有Q4 Q5不导通,只有R4和R5走电流的一堆简并点,启动电路就需要控制好启动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模式只存在Q1 Q2两条支路无电流和正常有电流的两个简并点,启动电路只需要把无电流状态切出去就行了。
...

谢谢大佬!那么电流模式存在多个简并点,是不是意味着不能只靠tran仿真来判断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B:
昨天就在调电流模带隙,太难调了,启动电路不太好搞,我去网上找了个,会振荡,而且psr不太好(我搞的低功耗的,单支路电流大概50nA),有没有前辈有好的文献参考参考,个人看了好多,都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就在调电流模带隙,太难调了,启动电路不太好搞,我去网上找了个,会振荡,而且psr不太好(我搞的低功 ...

我之前还真看过这种低功耗带隙和带隙的文章,记性不太好名字记不住了,但是是tcas_briefs的,韩国一位大佬写的

网友C:
楼主可以去仿真一下简并点啊,自己感受一下。就是看到仿真曲线后,一定要仔细甄别,有一种是曲线是几乎和x轴重合,那个时候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有一个简并点,而是全都是简并点,根本启动不来(一定是爽快的与x轴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去仿真一下简并点啊,自己感受一下。就是看到仿真曲线后,一定要仔细甄别,有一种是曲线是几乎和x ...

仿简并点时运放结构的带隙我是断开BG环路,断点扫描DC,和运放输出DC交点记为简并点。
电流镜结构的带隙我是把M4栅漏断开了,这样仿简并点对吗?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电流模的难启动,启动电流加在X点,那么启动时Vx会比较高,三极管很容易就导通了,为什么会存在R4,R5有电流,三极管没电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那么电流模式存在多个简并点,是不是意味着不能只靠tran仿真来判断能否正常启动?
...

tran仿真是不够的,要tran +m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电流模的难启动,启动电流加在X点,那么启动时Vx会比较高,三极管很容易就导通了,为什么 ...

这是个反馈过程
虽然启动电路能瞬间拉起来电流,但是一旦工作后,启动电路就会关闭,这时整个环路的工作状态并不像你想象的立刻就能来到正常工作状态,而如果简并工作点环路增益很高时,整个环路会向简并点方向收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简并点时运放结构的带隙我是断开BG环路,断点扫描DC,和运放输出DC交点记为简并点。
电流镜结构的带隙 ...

你说的这个testbench我没做过,针对你图中的我一般就直接在输出接个电流源去sweep,负电流拉到正,去看输出电压曲线的零点个数。简并点这个东西我还是无法把物理模型和数学公式结合一起去理解,你有啥简并点的好的理解方式可以分享一下哈

网友:
所以先让R4和R5存在失配,等一段时间再恢复,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掉简并点了

网友:
而且发生简并点时电流一定是偏小的,所以遵循一个原则:保证电流低于设计值时,启动电路有效或VX(Y)的电压值大一些,比如X,Y点接在一起通过电阻接到电源的那种结构。

网友(2025-06-30):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那么电流模式存在多个简并点,是不是意味着不能只靠tran仿真来判断能否正常启动?
...

请教一下,启动电压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