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IC前辈们一个问题

楼主(2022-07-22):
想跟前辈们请教个后仿真的问题,版图提参后进行瞬态后仿真,但是总是跑一阵就停了,系统提示segementation fault,上论坛里有其他朋友说是内存不够,但是看了下内存还有1T,不知道有没有了解这情况的前辈能解答一下疑惑,感谢。

网友A:
内存怎么可能有1T呢?这是超级计算机吗?

网友B:
有三种可能吧,最有可能的是系统版本不匹配的问题,比如IC617与Spectre的指定版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查看软件版本的匹配;2.存储空间不足也有可能,因为大量的数据是存储在home下的,单次写入的数据把home下剩余的配额装满了,软件就停止了。3.运行内存不足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三种可能吧,最有可能的是系统版本不匹配的问题,比如IC617与Spectre的指定版本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建议 ...

了解了,我这就去查证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怎么可能有1T呢?这是超级计算机吗?

是学校实验室的服务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学校实验室的服务器

学校实验室的服务器也不可能是 1T的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实验室的服务器也不可能是 1T的内存啊。

256G的普通内存+傲腾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6G的DRAM+傲腾内存

傲腾内存更接近一种CPU的L3高速缓存,不能当然做D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