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1bit信号,例如复位信号取反,使用 ~ 还是 !

楼主(2022-07-22):
突然想到这个问题,1bit信号取反时用~和!在编译等过程中有什么区别吗?
单选投票, 共有 602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语义上更严格的话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义上更严格的话应该是~

实际上~因为在键盘最边缘,反而不容易按错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你们老使能说这么细?羡慕

网友:
个人更倾向于!,虽然感觉没啥区别,但是!用起来让我觉得更保险

网友:
你老師說的對, 但結果會一樣.
對代碼語意執著的人, 會要求 ~

网友C:
~语义上时取反,!语义上时非,所以取反用~更确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语义上时取反,!语义上时非,所以取反用~更确切吧

大佬的解释还挺有意义的!

网友D:
~是位操作,取反,它的运算结果还是二进制数。!是逻辑操作,它的运算结果是True和False。这一点就是四楼说那个区分方法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位操作,取反,它的运算结果还是二进制数。!是逻辑操作,它的运算结果是True和False。 ...

这就是4楼说得那一点的原因

网友E:
个人喜欢用~、&以及|,按位操作,更体现硬件代码思维。只要保持位宽匹配的严谨风格,对单比特、多比特通用,不用多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喜欢用~、&以及|,按位操作,更体现硬件代码思维。只要保持位宽匹配的严谨风格,对单比特、多比特通用 ...

大佬严谨!

网友F(2022-09-07):
多bit使用~和!会有区别哦,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2022-10-08):
!用于条件语句, ~ 作为运算符。

网友:
综合的效果一样,含义不同

网友G:
从语法上来讲,一个是逻辑判断,一个是运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语法上来讲,一个是逻辑判断,一个是运算符

那还是应该用运算吧?

网友(2022-12-08):
条件判断用!,运算取反用~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啊老板

网友(2023-02-20):
我现在还没有感觉到区别

网友:
个人意见,   !:这个是代表布尔值(即输出1bit),用于条件判断,。~:是按位取反,对不同输入有不同输出。所以总结下来,1bit没有区别,但是语法有区别

网友H(2023-07-28):
全部用~,代码里我不允许出现!
不要问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部用~,代码里我不允许出现!
不要问为啥,,,,

那i允许出现吗!

网友:
如果操作数是1bit,综合出的电路没区别。~是位操作符,!是逻辑运算符;

如果操作数是多bit,~操作符是对多bit每一bit进行取反操作;!是对多bit整体进行逻辑判断,True or False?如果多bit全为0,逻辑判断为False,否则,逻辑判断为True;

一般来说,!操作后的输出结果为单bit。

网友I(2023-09-29):
引用 网友F:
多bit使用~和!会有区别哦,最好不要混用

多bit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bit会怎么样

!表示逻辑取反,~表示按位取反,比如一个3bit的数a=3'b101

!a=3'b000, ~a=3'b010

网友:
取反应该是~

网友:
两者综合出来的电路是一样的,用!和~旨在方便理解代码。 一般!用于表示逻辑非,~用于表示取反。例如在if中使用时,如果想表示这个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发生,就用!, 如果表示这个信号为0时,条件发生,就用~。 看你个人习惯了。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先说结论,应该用"!"

if...else 是个条件判断,当条件为真的时候,完成if的之路,否则完成else的之路
那么如何判断条件为真?
当使用!时,!本身是逻辑运算符,!a的结果是true or false,那么if直接根据true or flase进行操作
当使用~时,~是算数运算符,会将a取反,得到一个数字,然后这里会用到一个隐含的运算,即数字0等价于false,数字1等价于true,经过这个隐含的运算,然后根据true和false的结果if继续往下走。得到的结果和上面相同。

对于多bit数字,逻辑运算和算数运算的结果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写法不会用到多bit的判断

反之,如果是作为单比特数据使用,那么建议是用~,道理同上。虽然逻辑true可以被隐含推算为数据1,但是尽量不要依赖系统的隐含假设,而是在自己写代码的时候就清楚的知道这个代码是逻辑运算还是数据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先说结论,应该用"!"

if...else 是个条件判断,当条件为真的时候,完成if的之路,否 ...

有自己的思考就是不一样

网友(2023-12-04):
哇 这么讲究的吗

网友:
单比特感觉这俩都一样吧,最终结果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学到了

网友(2024-01-12):
一个是位操作,一个是逻辑操作,10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判別的好方法

网友:
我都是习惯性用!,这两个一个是逻辑取反,一个是按位取反。1bit情况下混用没啥问题。多比特情况下就需要区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你导师骗你的,你要知道他两个都表示的是反相器,DC不会因为你用~还是!而有所变化

网友:
我感觉设计数字电路的话,不应该出现使用!来取反的场景,任何时候都应该使用~
因为作为一个电路来说,如果是一个多bit信号,那么对其进行逻辑判定本来其实就是不合理的,非0即1应该是一个对于软件设计人员来说的抽象概念,而作为数字电路设计,我们应该任何时候都清楚信号的位宽,如果信号是1位,那么用~取反,如果不是1位,应该首先通过其它运算符将其变成1位,然后使用~取反,这样才最能表达出你的电路要设计成什么样,比如一个counter,我想表达当counter不等于xyz的时候,做一件事情,那么我会写if (~(counter==xyz)),或者写成if (counter != xyz),第一种写法首先通过counter == xyz把值变成一个1bit信号,然后再通过~取反,第二种写法直接用!=产生1bit信号,但是我不会写if (!(counter == xyz)),虽然从实际效果上和if (~(counter==xyz))相同,但是我认为对数字电路设计者来说,使用~可以体现你对电路的设计和理解

网友(2024-04-10):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赞同。!是逻辑运算符,适合用在条件判断语句,~可以理解为算术运算的取反,一般if语句条件判断用!取反。这样只是更严谨一些吧,仿真综合的时候没有明显的区别

网友:
其实verilog最基本的语法书应该说的挺明确的,~跟|、&一样是位操作符,!跟||、&&一样是逻辑操作符。
对于单比特的取反而言,不论用~还是!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多比特就不一样了:
如果使用位操作符,其实就是对数据的每一位进行取反、与、或的逻辑,输出跟输入的位宽是一样的;
而如果使用逻辑操作符,编译器会认为全0的数是False,非全0的数就是True,按照这个逻辑去做非、与、或逻辑,最后输出的就是单比特的True或False
搞清楚编译器的这个逻辑,确保最终编译或综合出来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这个是最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一般会要求一个逻辑中使用的操作符要一致,要么你全都使用位操作符,要么全部都是用逻辑操作符

网友K:
哇,从来没想过这么深,从来都是结果是对的就是好的。反正有formality,LEC一类的工具把关呢。

一开始,觉得有点孔乙己问回字有几个写法了。

仔细想想,Verilog是HDL,还是语言范畴,跟最终的数字电路还是不一样的。DC的功能就是把HDL的想法用数字电路去映射。所以在HDL,条件判断觉得还是用!比较好,是反映的语言的本意。当然,对一比特来说,数字电路就是用反相器实现的。所以在条件判断,我还是觉得应该用!

网友(2024-06-06):
引用 网友K:
哇,从来没想过这么深,从来都是结果是对的就是好的。反正有formality,LEC一类的工具把关呢。

一开始,觉 ...

”觉得有点孔乙己问回字有几个写法了“,你有这种想法是因为你可能仅仅把Verilog当作语法学习了。Verilog本质上是对数字电路的建模,所以搞清楚Verilog语法的底层建模逻辑是必要的。没事可以多看看IEEE的Verilog Spec吧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B:
导师教的,作为条件使用的话用! , 作为最终的输出信号的话用~ , 但是我还没感到区别 ...

我看很多代码是这么用的 当肌肉记忆了

网友:
从语言角度来说,~是按位取反,作用于1-bit信号得到的是1-bit信号(0/1),!是逻辑取反,作用于1-bit信号得到的是逻辑值(真/假),如果~的结果用在需要逻辑值的地方,会把0值作为“假”,把非0值作为“真”,转换为逻辑值。
从实现角度来说,在1-bit信号情况下~和!综合出的电路是一样的,所以综合的结果没有区别,建议按照个人习惯,在同一个设计中使用一致的运算符,不建议随便混用。

网友(2024-10-10):
讨论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2025-03-06):
引用 网友D:
~是位操作,取反,它的运算结果还是二进制数。!是逻辑操作,它的运算结果是True和False。这一点就是四楼说 ...

同意,我感觉作为逻辑判断还是用!,虽然我以前也喜欢用~

网友(2025-04-11):
~用于运算,!用于判断

网友:
对于1bit信号的取反,这两个是可以混用,之前做过的量产的ic上经常看到1bit信号取反这两个混用没问题的,但是对于多bit信号这两个的意义就是完全不同了,~是按位进行取反,例如:a=4‘b1011,~a=4’b0100,!是对逻辑进行取反,是将多 bit 信号看作一个逻辑值进行取反。当多 bit 信号中不全为0时逻辑值为 “真” ,取反后为 “假” ,当多 bit 信号全为 0 时逻辑值视为 “假” ,取反后为 “真”,逻辑取反常用在做判断条件中。

网友(2025-11-26):
有点意思,我写的verilog代码里,永远没有 !这个符号,这符号纯纯多余。

网友:
对于一位的数据,!和~应该没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