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该如何计算ADC需要的采样时间

楼主(2022-07-22):
小弟做了一个ADC,设计的最短采样时间是107ns,发现连续转换时,如果输入从较低电压忽然变成较高电压(比如前一次转换输入300mV,下一次转换输入变为3V,参考电压3.3V),会充电时间不够导致输出结果偏差很大。但是计算时间常数,采样电容算4pF,ADC输入通路的导通电阻也就几百欧,算出来的RC常数也就不到1ns,看仿真结果100ns采样时间都不够,是计算方法有问题吗?ADC需要的采样时间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可以把仿真结果贴出来吗?100ns也不够?估计是开关导通电阻不止几百欧姆

网友:
输入通路是啥?纯switch,还是前面有driving buffer?如果是switch几百欧,是啥switch?NMOS?CMOS?几百欧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有buffer,那么slew rate会不会是限制? 电容怎么算的,如何确定只有4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