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GMOS中的PMOS和NMOS个数能不一致吗?

楼主(2022-07-22):
如题,NMOS的沟长比较长,PMOS窄,想利用好版图空间,能把PMOS个数增多吗?不行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印象中也就差0.1um吧,14根-16根就差出来不到2um,需要增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也就差0.1um吧,14根-16根就差出来不到2um,需要增加吗?

DRAIN端需要的间距不一样呀

网友:
这个我记得也差不多吧,反正各大厂的标准IO的P和N的根数是相同的

网友A:
想起来确实有一次,自己做HPDRV的IO,N和P选的根数不一致,drain斜着走线连接的,后来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确实有一次,自己做HPDRV的IO,N和P选的根数不一致,drain斜着走线连接的,后来也没啥问题 ...

应该没问题,确实标准是PN个数都一样,怕自己增多会有问题

网友(2022-09-01):
留意是不是都有加RPO (SAB)

网友(2024-10-03):
没有要求一定一样的W吧;ESD rule里最小的N和P的W是不同的

网友B:
P管和N管不在同一个保护路径上,没必要通统一。不管是不是一致,既没办法也没必要让P管和N管同时触发。

网友C(2025-06-11):
引用 网友B:
P管和N管不在同一个保护路径上,没必要通统一。不管是不是一致,既没办法也没必要让P管和N管同时触发。 ...

请问一下,在版图设计时,需要对管子做特殊处理吗?比如漏到栅的距离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在版图设计时,需要对管子做特殊处理吗?比如漏到栅的距离加大 ...

这个一般是需要的,设计规则中也会有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