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种por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7-22):
大佬们小弟最近在做一个por电路,希望阈值随温度和工艺变化偏差小,于是找了这篇论文,但是没有明白他正负温度系数在哪,并且是怎么叠加的,我搭出来电路后随温度变化很大,如图

Design of a novel power-on-reset circuit based on power supply detector..pdf

网友:
类似于三管能隙电路。
Q1和Q0的VBE差形成正温度系数,Q2的VBE是负温度系数。
注意Q0的面积应该是Q1的N倍,大小不一样。可以设置Q102=7:1:1的面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