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运行skill?????

楼主(2022-07-22):
求职一下大佬,在eetop里面复制的skill程序,怎么在candance里面运行,求详细步骤,纯小白,不太懂。

楼主:
hiSetBindKey("Layout" "<Key>6" "xiubian()")  procedure(xiubian() object_List=geGetSelSet()  objectA=car(object_List) pointsA=objectA~>points widthA=objectA~>width objectB=cadr(object_List) pointsB=objectB~>points widthB=objectB~>width  if(car(car(pointsA))==car(cadr(pointsA)) then   pointsShu=pointsA   widthShu=widthA   object_Shu=objectA   pointsHeng=pointsB   widthHeng=widthB   object_Heng=objectB    shoubian() else   pointsShu=pointsB   widthShu=widthB   object_Shu=objectB   pointsHeng=pointsA   widthHeng=widthA   object_Heng=objectA   shoubian() ) ) procedure(shoubian() y1Shu=cadr(car(pointsShu)) y2Shu=cadr(cadr(pointsShu)) yMaxShu=max(y1Shu y2Shu) yMinShu=min(y1Shu y2Shu) x1Heng=car(car(pointsHeng)) x2Heng=car(cadr(pointsHeng)) xMaxHeng=max(x1Heng x2Heng) xMinHeng=min(x1Heng x2Heng) xShu=car(car(pointsShu)) yHeng=cadr(car(pointsHeng))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car(pointsHeng) rplaca(cadr(pointsHeng) xHeng_new))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rplaca(car(pointsHeng) xHeng_new) cadr(pointsHeng))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rplaca(car(pointsHeng) xHeng_new) cadr(pointsHeng)) ) when((xMaxHeng-xShu)>(xShu-xMinHeng)&&x1Heng>x2Heng   xHeng_new=xShu-widthShu/2   object_Heng~>points=list(car(pointsHeng) rplaca(cadr(pointsHeng) xHeng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r(pointsShu) yShu_new)) cadr(pointsShu))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d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car(pointsShu) 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dr(pointsShu) yShu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d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car(pointsShu) 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dr(pointsShu) yShu_new))) ) when((yMaxShu-yHeng)<(yHeng-yMinShu)&&y1Shu>y2Shu   yShu_new=yHeng+widthHeng/2   remove_cell=cadr(car(pointsShu))   object_Shu~>points=list(remove(remove_cell append1(car(pointsShu) yShu_new)) cadr(pointsShu)) )    )

网友:
load "xxx/xx/test.il"

楼主:
然后呢,如何要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呢,如何要怎么搞,

看你这个把快捷键设成6了,那就按6啊,你知道这个作用是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然后呢,如何要怎么搞,

load成功会返回:t,然后可以使用脚本,在版图里用快捷键6,或者在指令输入xiubi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ad成功会返回:t,然后可以使用脚本,在版图里用快捷键6,或者在指令输入xiubian
...

我按快捷键,出现can,t handle max(nil nil),这个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把快捷键设成6了,那就按6啊,你知道这个作用是啥吧?

尝试了,它报can,t handle max(nil n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尝试了,它报can,t handle max(nil nil)

https://bbs.eetop.cn/thread-873609-3-1.html
看27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top.cn/thread-873609-3-1.html
看27楼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