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每打开新的fsdb文件都需要重新添加信号

楼主(2022-07-22):
verdi每打开新的fsdb文件都需要重新添加信号到波形窗口,当fsdb很多时很费时,而且波形窗口也很杂乱。
请教如何才能添加一次波形信号可以在多个fsdb中都有效?

网友A:
把信号保存在rc文件里

楼主:
保存到rc里也是每个fsdb都得添加信号,不同的fsdb不能共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保存在rc文件里

保存到rc里也是每个fsdb都得添加信号,不同的fsdb不能共用信号

网友B:
你是在1个verdi窗口里加载多个波形吗?

网友:
如果是不同verdi窗口打开的波形,我觉得可以在打开verdi时就用-sswr restoreFile指定之前保存的rc文件,可以打开波形就自动加载波形。
如果是同1个verdi窗口打开不同波形窗口,应该没有办法自动加载信号。因为新打开的波形窗口可以和前面打开的波形窗口的信号层次结构完全不一样,软件无法自动选择信号来加载。手动加载不可避免。

网友:
复制粘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1个verdi窗口里加载多个波形吗?

嗯,难道是要打开多个波形窗口?

网友:
我觉得一个窗口打开多个波形信号重新拉取很合理啊,这样可以方便不同fsdb同一信号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