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头一次进行partition设计,求大佬指导!

楼主(2022-07-22):
比如partition后的生成TOP moduleA moduleB ,那么顶层设计时需要moduleA moduleB的Lib文件。可是innovus partition后的生成的模块lib文件又不准,应该怎么解决呢?如何获得准确的模块lib以便让innovus更准确地优化时序?

网友A:
Block 相对来说runtime 是比较短的,可以用PT 去抽lib,应该是相对更准确的。个人感觉innovus 抽取的lib还是挺准确的,对于block相关的时序问题应该可以的看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 相对来说runtime 是比较短的,可以用PT 去抽lib,应该是相对更准确的。个人感觉innovus 抽取的lib还 ...

我就是innovus抽出来的lib  看到很多端口delay都是0  就感觉很怪。run完后pt抽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怕耽误顶层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innovus抽出来的lib  看到很多端口delay都是0  就感觉很怪。run完后pt抽没什么问题,我就是怕耽误 ...

顶层前期有lef/lib能够把flow跑起来就行,不用担心时间,先把floorplan确定好,等模块跑出可信的lib,再刷新给顶层看tim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前期有lef/lib能够把flow跑起来就行,不用担心时间,先把floorplan确定好,等模块跑出可信的lib,再 ...

暂时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ock 相对来说runtime 是比较短的,可以用PT 去抽lib,应该是相对更准确的。个人感觉innovus 抽取的lib还 ...

麻烦问下  你Derive Timing Budget时有什么特殊设置吗,我用innovus抽出lib差距实在太大

网友(2024-10-11):
楼主,请问有innovus parition flow的相关资料可以学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