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

楼主(2022-07-22):
在做TSMC 22nm的时候,NW 接中间电位的时候,跑lvs 没有报ERC error。正常的话是要报出来的。而且我在lvs cmd flie里定义的POWER NAME的名字跟layout的名字是一致的。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22nm 的NW不能接中间电位吗?28及以上NW都是可以不接高的啊,只要不接地就不会报erc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nm 的NW不能接中间电位吗?28及以上NW都是可以不接高的啊,只要不接地就不会报erc错啊 ...

你说的对,nw可以接中间电位,我理解的是,只要NW不接在高电位就要报erc error,而且这个高电位也是在lvs cmd file里定义的POWER NAME有的。

网友B:
LVS EXECUTE ERC YES 是否turn 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 EXECUTE ERC YES 是否turn on

你好,这个命令在tsmc 22nm的cmd file里没有找到,你说的这个LVS EXECUTE ERC YES 是不是存在于smic55 nm之中?因为我记得在smic55nm的时候,接在中间电位是会报出来的。

网友B:
中间电位如果有定义在POWER NAME是不会报错的
没有找到LVS EXECUTE ERC YES => DEFAULT is YES (check E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电位如果有定义在POWER NAME是不会报错的
没有找到LVS EXECUTE ERC YES => DEFAULT is YES (check ERC) ...

您好,中间电位就是指不是POWER NAME的电位,“中间点位如果有定义在POWER NAME是不会报错的”,您这句话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
example :  VARIABLE PWR_NAME "VDD" "VCC"
看中间电位有没有被宣告在PWR_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