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

楼主(2022-07-22):
小白!!!刚试着使用cadence仿真,为什么满足Vgs-Vth<Vds时,晶体管不在饱和区而在线性区。

网友A:
饱和区 与线性区的 区别不就是这个公式吗

网友:
请给出仿真图

网友:
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B:
你怎么看出来不在饱和区的

楼主(2022-09-15):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看出来不在饱和区的

cadence,print晶体管状态,region不在2,而在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 与线性区的 区别不就是这个公式吗

是的,但是print管子状态时,应该处在饱和区的管子,region显示位1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print管子状态时,应该处在饱和区的管子,region显示位1

一般的公式是那个,但是仿真的时候判定不是按照那个 是按照vdsat来定的 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print管子状态时,应该处在饱和区的管子,region显示位1

有可能跟电路状态有关 比如说涉及数字开关电路 dc工作点应该在不同的状态去观察 一般vds>vgs-vth的话就是包河区 但是vgs-vth不一定就是vdsat 一般vdsat要有100mv的余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