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举采样开关ENOB提升

楼主(2022-07-22):
小白一枚,准备做一8位的SARADC,目前才5.48的ENOB,想请教一下该怎样提高自举采样电路的ENOB?

网友A:
自举效果咋样?

另外PM2的bulk是不是接AVDD好一些?是故意接漏的吗

网友:
咋感觉是fft的问题呢……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A:
自举效果咋样?

另外PM2的bulk是不是接AVDD好一些?是故意接漏的吗

正常就是接漏极,因为电压被自举后可能带来正偏现象

网友:
自我感觉这个FFT不准,直接提出来用matlab分析。
NM6和NM8的B一般都是接NM6的D,NM5的B最好也是接S,与PM4对称。
8位的其实没必要上栅压自举,正常传输们作采样开关就可以。

网友(2025-02-06):
我怎么感觉virtuoso自带的这个分析工具似乎和我们考虑ADC的逻辑不是很一样 他这个计算器好像是直接计算能量比较高的谱线和其他谱线的差值得到信噪比 然后直接用(SNR-1.76)/0.62计算得到ENOB的 但是ENOB不是专门针对ADC才有的指标吗 对于一个理想的波形 没有通过ADC怎么就会有一个ENOB呢 而且我对理想的正弦信号做频谱分析得到信噪比就只有64dB了 这样子计算得到的ENOB就只有10.3bit 所以不管采样开关是什么样的 只要通过了采样开关 噪声增加了 ENOB一定会明显下降 所以这个地方显示的ENOB应该不能代表ADC的ENO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