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请问VCO振幅不对称如何解决

楼主(2022-07-22):
请问VCO振幅不对称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是互补交叉的,原理图和静态工作点如下

输出如图所示,差了有460mv

网友A:
P/N  mos  gm 相差多少呢?

网友B:
是不是p管太弱了。被完全压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  mos  gm 相差多少呢?

NMOS gm=4.99 PMOS gm=4.71 相差0.28 请问是gm不一致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管太弱了。被完全压死了。

gm确实p:n=4.7:5,请问要尝试增大p管尺寸吗

网友B:
和gm关系不是那么大。。。我说的意思是当你全部电流走一边的时候,由于你P管尺寸不够大,vth很大。P管gate达到1.2V就截止了。电流就已经完全走一边。你可能P的驱动力需要比N大很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gm关系不是那么大。。。我说的意思是当你全部电流走一边的时候,由于你P管尺寸不够大,vth很大。P管gate ...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