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全差分telescopic

楼主(2022-07-22):
第一次设计全差分telescopic,电源3v,按照razavi书上算好参数后搭上了偏置电路与cmfb,但输入管调了好多次都在线性区,求助!!!!

楼主:
顶一下,求大佬解答

楼主:
偏置电路,cmfb还有上半部的PMOS我感觉都没啥问题,只能调输入管和共源共栅nmos管,但调不出来呀

楼主:
把共源共栅NMOS的finger从设定的25调到90后饱和了。。。但是不理解,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楼主:
加上反馈回路又不行了。。。

网友A:
这个结构的Vincm要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的Vincm要够低

感觉vincm很低了,按照设计的vincm=vod+vgs,差不多1.5v,而且当时调vincm好像还是线性
现在吧nmos共源共栅的finger调大就可以饱和了,但感觉按照原来设计尺寸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不应该是VINCM要高一点吗?

网友C:
尾电流的偏置这么给好像不对吧?全靠cmfb?

网友D:
你这明显是vb3太低了。给高点就完事了。。。

网友D:
要是调不了vb3。cascode管可以length取小一些。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应该是VINCM要高一点吗?

一般不是要取1/2vdd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电流的偏置这么给好像不对吧?全靠cmfb?

仿真下来感觉没问题,输出共模钳的挺准的,电流单靠PMOS决定感觉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明显是vb3太低了。给高点就完事了。。。

偏置不都是电流镜给的多少就是多少吗...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调不了vb3。cascode管可以length取小一些。影响不大。

您的意思是调高cascode管的宽长比,根据平方率电流不变的时候过驱动电压减小,我这样理解对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置不都是电流镜给的多少就是多少吗...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那个R1=550ohm ,还有下面承接的PMOS 电流镜的尺寸都调一调呗。把Vb3抬上去。这里是电流偏置转电压偏置。vb3仅作为电压偏置使用。不是随你自己调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调高cascode管的宽长比,根据平方率电流不变的时候过驱动电压减小,我这样理解对嘛 ...

减length主要是减v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length主要是减vth

非常感谢,收获了很多

网友(2024-06-30):
Often, biasing is tricky with Telesc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