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随路时钟?

楼主(2022-07-23):
随路时钟与参考时钟的区别?什么情况下使用随路时钟?

网友:
不太懂,希望大神回复

网友:
Do you mean channel clock is the clock recovered from incoming data stream?
AND locally generated system clock is reference clock?

网友:
区别就是传输数据的时候时钟是否一并传输,高速接口,基本都不会传输时钟信号,例如USB、SerDes,也就是使用参考时钟,低速接口有些会传输时钟,例如SPI/QSPI、JTAG,也有的不传输时钟,例如UART,通常进行片间传输的时候,都是选择通用接口,这时候根据接口协议去做就行,极少时候会自己定义接口,这时候需要根据速率、实现复杂度、插损、抗干扰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是否传输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