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朋友用过animate吗?

楼主(2022-07-23):
感觉只能布局 不能布线。时间还挺长

网友:
之前看过演示 对一些常用的能识别的结构还是可以做布局 复杂一些的就不行了 感觉没太大用 可能初学者有用吧但是又要付费

网友A:
可以连线,你点save layout出来的版图就是连好线的,但是还是得手动修调的,连得线都不太符合模拟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线,你点save layout出来的版图就是连好线的,但是还是得手动修调的,连得线都不太符合模拟的规范。 ...

你好 请问我点完save layout后,他只是把vss和vdd的net连上,其他net没有连诶。请问是需要提前设置什么吗

网友(2025-02-14):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我点完save layout后,他只是把vss和vdd的net连上,其他net没有连诶。请问是需要提前设置什么吗 ...

你好我看到你成功运行了animate preview软件,请教一下是安装的哪个版本可以正常使用的,有什么特别的安装步骤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