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有个很矛盾的地方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

楼主(2022-07-24):
如下图常规结构,我能不能直接在Vp处得到一个消除了一阶温度系数的Vref呢?
矛盾如下:按照虚短Vref=Vp=Vn,Vn=VBE1,故不可能在Vp处得到一个消除一阶TC的Vref;但是按照公式Vref=Vp=VBE2+VTlnN,可以通过增加N来增加正TC的权重,并且N增加,电流增加,VBE会增加,结果VBE2温度系数还会变得更正,从而使得TC(Vref)正得更多,那么在足够大的N,比如拉扎维书上说的lnN近似为17.2,就可以得到消除一阶温度系数的电压Vp。
再比如,拉扎维P315“如果lnN≈17.2Vo2就可以作为与温度无关的基准(当Vo1和Vo2保持相等时)”,Vo1又是VBE1,肯定是负温度系数,Vo2可以是温度无关的基准,又Vo1=Vo2,不就矛盾了吗!?

网友A:
没啥矛盾的,原因在于你分析Vo1的时候假设电流是不变的,但事实上这个电路的电流反馈形成后是个PTAT的。简单的用RI=Vt lnN 就可以知道了,R是不变的,N是不变的,Vt = kT/q 是PTAT的,所以I也必然是PTAT,所以最后是会和Q1的VBE的CTAT抵消掉。

不过一般不太直接用那两个点电压,一般用法如下:

网友:
换成你自己想不通的地方更合适,一个初学者上来就质疑祖师爷

网友B:
Vp就不是与温度无关的。这是一个产生PTAT电流的电路。
你应该像二楼一样使用去产生与温度无关的Vref

网友B:
“并且N增加,电流增加,VBE会增加,结果VBE2温度系数还会变得更正,从而使得TC(Vref)正得更多,那么在足够大的N,比如拉扎维书上说的lnN近似为17.2,就可以得到消除一阶温度系数的电压Vp。”这里是错的
1、N增加,VBE2会降低,VBE2的温度系数会越来越负
2、“拉扎维书上说的lnN近似为17.2,就可以得到消除一阶温度系数的电压Vp”这是在VBE≈750mV的时候成立,对于VBE2是不成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且N增加,电流增加,VBE会增加,结果VBE2温度系数还会变得更正,从而使得TC(Vref)正得更多,那么在足够 ...

感谢回复!确实应该问题出来这句话,我忽略了multiplier的N的影响,只考虑电流了,N增大,虽然电流增大,但是VBE2整体应该是减小,使得TC(VBE2)更负,从而使粗鲁点说就是Vref=VTlnN+VBE2的温度系数上升受阻,Vref还是等于VBE1随着N增加TC会正些但是达不到0。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向您请教一下,如果1:N不是BJT的个数比,现在是电流镜M:1M2=N:1,BJT是一比一的关系,这种情况下,N增大,电流增大,不过VBE2整体是增大的,TC貌似更正,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p就不是与温度无关的。这是一个产生PTAT电流的电路。
你应该像二楼一样使用去产生与温度无关的Vref
...

嗯嗯,常规上是把PTAT拿出来流过一个电路和BJT,让Vref=Vbe+(R2/R1)*VTlnN,用同种电阻做匹配(考虑电阻的TC),R2/R1保证一定的系数来获得一阶与温度无关的Vref。
疑惑的地方就是Vp按照VBE2+VTlnN为什么不能通过增加N来使得Vp趋近于0温度系数。对于这个问题5楼给出了可以接受的解释,不过现在又有个新问题(在回复5楼处),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矛盾的,原因在于你分析Vo1的时候假设电流是不变的,但事实上这个电路的电流反馈形成后是个PTAT的。简 ...

谢谢回复!
是的,只要运放工作正常,增益足够,VTlnN/R应该就是一个高线性的PTAT电流(先不考虑Vos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应该问题出来这句话,我忽略了multiplier的N的影响,只考虑电流了,N增大,虽然电流增大, ...

lnN≈17.2,N=e^17.2≈29502926
这个时候VBE已经非常大以至于它不是负温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N≈17.2,N=e^17.2≈29502926
这个时候VBE已经非常大以至于它不是负温漂了

学习了,所以应该不是说VBE必定是负温度系数。我再总结学习一下

网友C:
这都说了个啥?。。。一个是delta Vbe。正温。一个是Vbe,负温。两个叠加出来一个1阶补偿的带隙基准。原理就这么多,怎么可能Vbe本身不是负温度系数。人公式摆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说了个啥?。。。一个是delta Vbe。正温。一个是Vbe,负温。两个叠加出来一个1阶补偿的带隙基准。原理 ...

你好!公式是这样的没错,但是比如看这张图,正温度加权lnn,到一定的值可以Vo2与温度无关(n加,I增加,Vbe2减小),如果像定义说的VBE一直是负温的,那么Vo1则是正温的,又运放Vo1=Vo2,那Vo2是正TC还是负TC呢?

网友C:
Vo1本来是负温度系数的,但是当用运放绑住Vo1和Vo2之后,如果lnn=17.2,Vo1和Vo2就是0温系数。。也就是说运放钳位了这两个点的电压。把原来的电压改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地方的运放可以gain做的很小。30dB到40dB就够用了。因为他不加运放和加运放电压差很小。对运放gain要求不太高。如果你不需要很准的bg的话。

网友:
但实际上上面那张图的电路是不实用的。因为没有人会做n=e^17.2次方比例的BJT管。所以需要电阻的ratio来中和这二者之间的比例。但是电阻比例又会影响bg的性能。对于bg的性能分析可以见eetop上gtfei的分析。分析的非常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1本来是负温度系数的,但是当用运放绑住Vo1和Vo2之后,如果lnn=17.2,Vo1和Vo2就是0温系数。。也就是说运 ...

感谢回答,昨天看了VBE的温度特性分析的文章。可能我的理解和你这段回答不太一样。
我先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哈。bandgap reference实际就是先研究Vbe的温度特性,如文章中
以及他的变化式子:  ,这两个应该是较为精确的,现在加一个PTAT电压,对于Vo2来说有:
N是电流比,N到一定的值可以消除一次项系数,对于Vo1来说,由于没有PTAT电压的叠加,一次项只有VBE1自己的:
考虑到运放强制输入相等,N到一定的值,VBE1自己要消除一次项系数,由式子看,只有增加VBE1(Tr)的值直到该值等于Vb(带隙电压,或者这里差不多对应γr),才能消除一次项,按照电路关系,只能是VtlnN/R的大电流致使VBE1自己到达Vb。所以我现在还是偏向于大的电流可以使得VBE不再是一阶负温度系数。

你可以帮忙看一下这个解释哪里说不过去。
另外,不太明白您的回答“运放钳位了这两个点的电压。把原来的电压改变了。”再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确实应该问题出来这句话,我忽略了multiplier的N的影响,只考虑电流了,N增大,虽然电流增大, ...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句话“就是Vref=VTlnN+VBE2的温度系数上升受阻,Vref还是等于VBE1随着N增加TC会正些但是达不到0”,不管N是电流比还是三极管个数比,当N增大到理论上到达0温漂的数,VBE2温度系数变得更负了,继续增加N,VBE2又会继续变负,所以会一直趋于0,但永远不能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要假设电阻上的电流是不变的再去增加电流镜比列,不然按你说的电流会一直增加下去
...

我个人感觉不会。因为加了运放,Q2电流肯定是VtlnN/R,另一条路是Q1的电流是N*VtlnN/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句话“就是Vref=VTlnN+VBE2的温度系数上升受阻,Vref还是等于VBE1随着N增加TC会正些但是达 ...

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个人感觉不会。因为加了运放,Q2电流肯定是VtlnN/R,另一条路是Q1的电流是N*VtlnN/R。
...

对,好像是不会,应该会稳定在一个比之前大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好像是不会,应该会稳定在一个比之前大的值

嗯嗯,乍一看好像是会类似正反馈的感觉,把运放负反馈考虑进去会好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句话“就是Vref=VTlnN+VBE2的温度系数上升受阻,Vref还是等于VBE1随着N增加TC会正些但是达 ...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如果像我说的假设我通过调节电阻的值使电流不变,那还是Vref=VTlnN+VBE2,且此时式中的VBE2的大小和温度系数是不变的,这么看的话Vref的温度系数是会可以为0甚至大于0的,这就和刚刚的结论就不一样了。我这种想法是有哪里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如果像我说的假设我通过调节电阻的值使电流不变,那还是Vref=VTlnN+VBE2,且此时式 ...

本贴都是个人观点,我个人因为也还没有弄贯通,所以大家只是参考就可以哈!怕存在一些有漏洞的观点误导大家。这就和刚刚的结论就不一样了”中的结论是指“就是Vref=VTlnN+VBE2的温度系数上升受阻,Vref还是等于VBE1随着N增加TC会正些但是达不到0”吗? 后面这句是我们之前讨论的结果,现在来看应该是有问题的,达是达的到,就是N要更大。不管是BJT比例N,还是电流比例M,都会加到PTAT电流VTlnMN/R项中,增加N,或者说增加电流,应该都可能使得VBE一次项变为0甚至正。我的观点是可以Vo1和Vo2都可以到0或者正哇。

网友:
。。。。三楼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还能讨论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昨天看了VBE的温度特性分析的文章。可能我的理解和你这段回答不太一样。
我先说说我自己的一些 ...

单纯的一个BJT的VBE就是负温度系数。运放改变了Vo1的本征电压。我说的钳位的意思就是改变,还没明白吗。再不明白就去仿真,推一千遍公式不如仿真几次再配合公式去理解。你可以随意操控参数看Vbe到底会是什么样。

网友:
首先Vn也就是VO1本身在(电流密度不变)的时候确实是一个负温度系数的一个电压,注意括号里的描述,再去分析一下电路,你就可以明白你之前的误区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