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管能隙电路

楼主(2022-07-24):
如图这样的二管能隙电路 其中  这里的p就是指的是Q3和Q4的multiplier之比嘛?
那这里J1和J2的比值(面积之比)呢?是Q1和Q2中的multiplier之比嘛?这两个都是通过修改multiplier来实现的嘛?  如果P和J1/J2的值不一样的话,电流镜两边的输出结果不是也受到影响了吗? 为什么我调节multiplier之后三极管都是工作在region=1 fwd?这是一个什么状态,而且ic电流都很小只有几百f,是因为工作在简并点了吗?
刚开始接触带隙基准电路,很多地方不理解 希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网友A:
先不谈这个基准本身的结构,看起来是不是像constant gm电流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谈这个基准本身的结构,看起来是不是像constant gm电流源呢

啥是constant gm电路 常跨导电路?可以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B:
我也搭了个相同的电路,DC状态看着没什么问题,不是很明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搭了个相同的电路,DC状态看着没什么问题,不是很明白原因

你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太对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出来的结果也是不太对的吧

不是啊,四个管子都在正向放大区,会不会是电阻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四个管子都在正向放大区,会不会是电阻大小的问题?

我下面两个管子的电流之比没有达到1:1,是这个原因吗?还有我下面两个管子的Base端的电位怎么确定?

网友C:
1.     需 start UP
2.     Bjt 版本 bandgap 可找到很多电路, 在CMOS工艺下一般只能LPNP   不能做出这类, 但 有些CMOS 工艺有 VNPN 就可.
3.     纯CMOS 下 bandgap 的 bjt 会多颗  每个都独立 . 但
4.      纯bipolar 下bjt  有不同作法 .如multi-collector 或 multi-emitter ,  而且如lantern BJT 会”看周长” 都画圆形版图, 但, vertical 画长方形类 和CMOS MOS 类似 V-npn 可以 调 emitter area 去代表M= ?
5.     纯 bipolar 还有很多 cmos没碰过 , channel stop , 或是 多BJT 共用 tank . 有关纯bipolar design 书真的不多 .
6.     你应该 看  CMOS 的bandgap ,  看  CMOS 的bandgap  ,  看  CMOS 的bandgap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需 start UP 2.     Bjt 版本 bandgap 可找到很多电路, 在CMOS工艺下一般只能LPNP   不能做出这类,  ...

万分感谢大神的解答!
1、这样的启动电路可以吗,是直接用了Razavi书上的;不知道为啥这样子仿真两边的电流就不一样了,按道理不应该是相等的吗(上面的电流镜对管是1:1的);这要怎么解决呢?
2、大神对工艺太了解了,我都有点懵……   但是导师让我们用的是BCD工艺的,虽然也不是很了解
3、为什么一定要多看CMOS的bandgap呢?CMOS的温度特性不是没有bipolar好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大神的解答!
1、这样的启动电路可以吗,是直接用了Razavi书上的;不知道为啥这样子仿真两边的 ...

1.     目前很多工艺都CMOS 或 BCD 高压. cmos model 比 bipolar gumma pole 好太多.  cmos modelL49 -> 54  -> 高压66.  但 bjt model 很简单
2.     很多纯 bjt  process甚至只typ model 被别提monte carlo … lpe 也不全
3.     Analog design 比较多在 cmos.  cmos 上 直接用 一般 cmos bandgap 为何去弄 这BJT  bandgap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目前很多工艺都CMOS 或 BCD 高压. cmos model 比 bipolar gumma pole 好太多.  cmos modelL49 -> ...

老板给的任务....没办法,也算是从基础的开始学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