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阱的疑问

楼主(2022-07-24):
想请问一下CMOS工艺制备过程中是如何区分矩形还是环形的?以N阱为例,比如某些rf的电阻就是整个在N阱里面,保护环则是只有一圈N阱,但是从表面上看感觉并不能很好的区分是矩形还是环形(比如在N+注入的时候)?实际制备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A:
你设置一下LSW中display就可以,把图形设置成有填充图案的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B:
把display N阱的图像换成填充就知道了,或者对着中心空白区域按T,看是否有N阱的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一下LSW中display就可以,把图形设置成有填充图案的就能看出来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isplay N阱的图像换成填充就知道了,或者对着中心空白区域按T,看是否有N阱的层次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