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Error display报错

楼主(2022-07-24):
IC617中画完版图,经过DRC、exact之后执行LVS,点击run后可以正常输出结果,但是点击error display时无任何反应,在ciw窗口中显示:
*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ivLVSContentsDifferForm
*Error* eval:unbound variable -ivLVSDisplayErrorForm
请问该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网友A(2024-05-28):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目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否请教一下您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4-10-28):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我目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否请教一下您的解决方案? ...

时隔两年才看到这个问题,已经忘记了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大概率是安装在Ubuntu上出现的奇奇怪怪的问题,换回centos或者rhel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