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置一清零触发器问题

楼主(2022-07-24):
那位老哥可以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如何实现上升沿触发的吗?还有就是这个右下角那个clr是如何实现清零的呢?感觉不太对的感觉。

网友:
这是R-S锁存吧。图中只有一个LATCH。本来是电平触发,通过delay链+异或门采取沿信息改成了沿触发。但是一般还是更推荐主从形RS-触发器,这样更稳健一些。这里delay链条本身会随PVT CORNER变化有长有短,如果过长,采到了不希望采到的东西不太好。
这里不是clr,更像是set吧,他上面也写了set。低电平有效。set为低时,out和outb都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