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DRC误报金属间距

楼主(2022-07-25):
东部工艺1.高压管接地,drc将gnd误报为高压线,导致gnd跟其他金属线间距误报错,求助除了在芯片报错的地方框V5层之外的解决办法
2.mom电容一端接gnd,drc会报mom电容本身金属间距不够0.6um,框上V5层错误消除,求助引起错误的原因

网友:
v5是voltage maker吗?我们通常用voltage maker标记出现电压引起间距错误的金属线上,标识正确的电位就可以消除。至于错误原因,不同电压下金属间距是不同的,DRC不能准确的得知电位,只能报出较小的间距了,个人理解。

网友:
在确认接入高压管的GND确实不需要与其它金属线间隔更多距离的情况下,可以在高压管和GND之间加入Metal 电阻试试。

网友A:
V5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5是什么作用啊?

定义版图5v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版图5v区域

会不会是报错的space是指两块metal之间电压差过大导致的错误,全定义成5v,电压差就是0了

网友:
mom电容在command file没有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