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抽spef得到文件中很多x开头的net线,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2-07-25):
如题

比如X5/X8/X6/X9/X3/X7
巨多这样的net信息,在跟.v对比时反标有报找不到这些net信息
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十分感谢!!!

网友A:
老版本Quantus QRC的bug

网友A:
老版本这个delete x-prefix选项被disable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这个delete x-prefix选项被disable了

感谢回复,这个我已经勾了的,但还是有大量的x开头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这个我已经勾了的,但还是有大量的x开头net

我以前是写了个脚本,把X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Quantus QRC的bug

抽的不正常会这样,但之前抽别的模块正常的话是没有的

请教下你们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是写了个脚本,把X删掉就可以了

直接删除x开头的那一行吗?!?这么简单粗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抽的不正常会这样,但之前抽别的模块正常的话是没有的

请教下你们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查了一下笔记,有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 spef 的 NAME_MAP 部分。

1. X-prefix
每个hierarchy level前都多出来X,例如:
*281 XI120/Xg135/net14
正确的应该是:
*281 I120/g135/net14
脚本需要要删除的不光是第一列

2. Instance iteration
例如:
*90 XLVL1[26]
*91 XLVL1[27]
脚本修改后:
*90 LVL1_26
*91 LVL1_27

网友:
请问用voltus Fi XL设置时,spfchecker运行后summary中没有ignore instance,这个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笔记,有两个问题同时出现在 spef 的 NAME_MAP 部分。

1. X-prefix

感谢回复,可我是不出pin的net被抽出来了,就是那种接了noConn的net被抽成了X-prefix
我试了下,把所有涉及那个*12345的行删掉反标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