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数字电路lvs如何include cdl文件

楼主(2022-07-25):
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大神们,我通过这个命令生成了一个做lvs的v网表,可以通过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ut_spice_file
[-l verilog_lib_file] [-lsp spice_library_file]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 spice_library_file]
[-s0 groundnet] [-s1 powernet] [-sk]这个命令转化为sp文件,但数字库里提供的subckt文件是cdl格式的,这个该怎么include进去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把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进行连接,数字电路的原理图怎么导入virtuoso和模拟电路进行连接,是直接读入上面include了cdl的那个文件,还是其他的。
write_verilog -pg $export_path/$design_name\_all.v
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是读这个all文件还是读这个_lvs文件呢

网友A:
0、不太清楚楼主用的什么PR工具,楼主导出verilog的时候记得把电源和地导出来。像下面这张图这样,这是标准单元库的电源和地还有nwell,pwell都有连接
1、v2lvs用 [-lsp spice_library_file] [-s spice_library_file] 这两个命令,spice_library_file就是cdl文件
在calibre interactive的GUI界面里,更简单,把verilog translator填好,input-netlist那里改一下就行了
2、可以用CIW-file-inport-verilog对PR工具导出的verilog,建议读lvs的那个,那个反应的是真实电路连接。也可以把版图导入virtuoso之后,确定lvs没问题,再跑一个noRC的PEX得到原理图,这样可能比导入还快点,导入的话如果有很多的module会导出成很多cell,lib会看起来很乱,PEX就没这个问题。我现在一般用第二种方法,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不太清楚楼主用的什么PR工具,楼主导出verilog的时候记得把电源和地导出来。像下面这张图这样,这是标准 ...

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0、不太清楚楼主用的什么PR工具,楼主导出verilog的时候记得把电源和地导出来。像下面这张图这样,这是标准 ...

大神,我lvs过了,现在在提取原理图,用您的第二种方法,这个该选哪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lvs过了,现在在提取原理图,用您的第二种方法,这个该选哪个呢
...

最简单操作的话,就和模拟电路提取pex一样。把input-netlist那里换一下就好了。这样就是提取了一堆晶体管出来。这样做的唯一缺点可能就是出来的netlist比较大。如果想让网表小,可以按逻辑门提取。但是这个操作流程比较费劲,需要加很多步骤,我一时也没法给你描述清楚,还有一些跟PDK和标准单元库相关的文件还要自己生成,可能还要改LVS ru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操作的话,就和模拟电路提取pex一样。把input-netlist那里换一下就好了。这样就是提取了一堆晶体管 ...

我这个其实不用太复杂吧,就是数模混合,想把数字的原理图和模拟的原理图连接在一起,反正现在lvs过了,只要原理图和版图对应,原理图里面啥样都无所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其实不用太复杂吧,就是数模混合,想把数字的原理图和模拟的原理图连接在一起,反正现在lvs过了, ...

是的

楼主:
是把那个输出改成calibreview吗,我保存不了,可以提取网表,但保存不了calibreview,一保存就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把那个输出改成calibreview吗,我保存不了,可以提取网表,但保存不了calibreview,一保存就报错
...

是改成calibre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改成calibreview

我是这么设置的,有这些日志文件,反正不成功,我想的是,我做lvs的时候,已经把数字的v网表改成了cdl格式,也过了lvs,virtuoso不也可以吃cdl了,能不能virtuoso把cdl吃了,不就转化成原理图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置的,有这些日志文件,反正不成功,我想的是,我做lvs的时候,已经把数字的v网表改成了cdl格 ...

你说的这个方法理论上可以,但是virtuoso把cdl转成schematic需要mapping table需要自己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设置的,有这些日志文件,反正不成功,我想的是,我做lvs的时候,已经把数字的v网表改成了cdl格 ...

你把error里提到的环境变量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error里提到的环境变量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怎么修改呀,我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error里提到的环境变量设置一下应该就好了

大神,我的软件那一步calibreview保存一直出错,我就找了别人帮我保存,他保存的时候也没报错,但打开virtuoso没出现calibre那个选项
看log说是库没找到
这个库就是我让那个人建的库呀,layout就放在这个下面呀
是不是sch library那个不对,我没有原理图,也没有建原理图的library,那这一块应该填啥,您之前说的要把noRC的calibre当成原理图,那这块的 schematic library 该填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的软件那一步calibreview保存一直出错,我就找了别人帮我保存,他保存的时候也没报错,但打开vir ...

后面这个问题,我感觉是路径的问题。我这边virtuoso和calibre都装在opt里,library放在我的home里,运行的时候calibre和virtuoso也是在我home里运行,你这个怎么跑到安装路径里运行了,可能是在运行路径下找不到库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这个问题,我感觉是路径的问题。我这边virtuoso和calibre都装在opt里,library放在我的home里,运行的 ...

现在可以找到库了,但有好多错误
虽然生成了calibre,但里面只有端口,没有器件,看错误的内容是在原理图上找不到器件,咱不是要拿他做原理图吗,本来就没有原理图,肯定找不到器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这个问题,我感觉是路径的问题。我这边virtuoso和calibre都装在opt里,library放在我的home里,运行的 ...

大神,我把我的软件也修好了,也报了那个错误,一共这么多错误,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completed with 12639 WARNINGs and 12636 ERRORs.
Please consult the CIW transcript for messages.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8/1/M9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8/1/M9.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0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0.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1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1.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2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2.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3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3.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4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n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4.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5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5.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6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6.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7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7.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8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8.
WARNING: Schematic instance 2149/1/M9 not found.
ERROR: Could not find cell mapping for device p50_ckt. Ignoring instance 2149/1/M9.

都是这个类型的,原理图上没有instance,主要是现在没有schematic,用的是cdl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把我的软件也修好了,也报了那个错误,一共这么多错误,
Calibre View generation completed wit ...

这是cellmap file的问题,你得去PDK里面找这个cellmap,foundry会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ellmap file的问题,你得去PDK里面找这个cellmap,foundry会提供的

我就找到这两个map,没发现cellmap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ellmap file的问题,你得去PDK里面找这个cellmap,foundry会提供的

这个是在calibre下面XRC那个文件夹里面有一个cellmap文件,是这个吗,这个该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cellmap file的问题,你得去PDK里面找这个cellmap,foundry会提供的

大神,我弄出来了,谢谢您,但怎么能弄出来一个symbol呢,给他弄个壳子,不然连接的时候不好调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弄出来了,谢谢您,但怎么能弄出来一个symbol呢,给他弄个壳子,不然连接的时候不好调用啊
...

楼主:
大神,这个连接关系是正确的吗,我看那些只有mos管,没有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这个连接关系是正确的吗,我看那些只有mos管,没有连线

你放大看,mos管的pin上有label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大看,mos管的pin上有label的

大神,我做lvs,报错了
I4就是那个数字电路生成的calibre改成的symbol
我按E看了一下那个壳子里面没有器件,  ,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生成symbol写的选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里面没有器件报的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我做lvs,报错了

I4就是那个数字电路生成的calibre改成的symbol

你这当然错了,你把提取成的schematic保存的view name是calibre,人家在“aucdl schematic”这两个view里当然找不到。。。
你给重命名成schemati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