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去掉port怎么跑lvs

楼主(2022-07-25):
除了在lvs options中勾选这个选项还有其他方法吗?电路中包含完整的pin,通过导入gds方法去除版图的pin,但是lvs会报错,友友们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port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去掉port跑,

老板刁难,按照人家意思呗,打工人!

网友B:
你先带pin 跑过,输出gds时候再删掉pin呗。。。没有试过不带pin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带pin 跑过,输出gds时候再删掉pin呗。。。没有试过不带pin跑的

带pin跑没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没有pin尝试跑通过

网友A:
一定要不带pin跑的话就给电路pin全删了,不懂不带pin跑的目的是什么,你得问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不带pin跑的话就给电路pin全删了,不懂不带pin跑的目的是什么,你得问一下啊 ...

老板咸的蛋疼,哈哈哈。可能copy别人的,怕发现,要去掉标识

网友:
就是去标吧

楼主:
对的,但是去了就lvs出错了,烦人

网友C:
Pin去掉跑lvs时抽取layout netlist, 然后再用layout netlist跑lvs应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去掉跑lvs时抽取layout netlist, 然后再用layout netlist跑lvs应该就可以

版图的gds和电路的cdl。试过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对啊

网友:
不带pin没法过,你老板的意思应该是不要用pin连线吧,要实际连线,lvs有把相同名字的线识别成一根的功能,即使两根线没有实际连接

网友:
step 1 : calibre -lvs -spi lay.spi lvs.cmd
step 2 : lvs.cmd 的source 使用lay.spi

网友:
step 1 : calibre -lvs -hier -spi lay.spi lvs.cmd
step 2 : lvs.cmd 的source 使用lay.spi

网友:
你给pin替换掉在跑不就行了,为什么要从软件哪不识别pin呢?而且不带pin怎么跟sch做比对呢

网友:
lvs的原理是port和电源地开始往里面递进比较,删除port只剩电源地,怎么能比较的那。TO时拿final GDS flatten掉然后删掉port不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