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电路lvs出错

楼主(2022-07-25):
大神们,小弟今天一步一坎,
先是这俩问题
第一个问题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大神们,我通过这个命令生成了一个做lvs的v网表,可以通过v2lvs -v verilog_design_file -o output_spice_file
[-l verilog_lib_file] [-lsp spice_library_file]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 spice_library_file]
[-s0 groundnet] [-s1 powernet] [-sk]这个命令转化为sp文件,但数字库里提供的subckt文件是cdl格式的,这个该怎么include进去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把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进行连接,数字电路的原理图怎么导入virtuoso和模拟电路进行连接,是直接读入上面include了cdl的那个文件,还是其他的。
write_verilog -pg $export_path/$design_name\_all.v
write_verilog -pg  -unconnected_ports -wire_declaration -keep_backslash_before_hiersep -no_physical_only_cells -force_output_references {FDCAP4_9TV50 FDCAP8_9TV50 FDCAP12_9TV50} $export_path/$design_name\_lvs.v
是读这个all文件还是读这个_lvs文件呢?第一个问题我直接v2lvs -v XXX.v -o XXX.sp -s SUBCKT.cdl -s0 VSS -s1 VDD 生成了sp直接进行lvs。但有很多错误。
这个警告就是一些lab没打对地方,我点进去以后,是库里的cell,我不知道该怎么改。
就是那一堆绿色的小字不对,我也不知道这些往哪放,我该怎么改。
这些错误,我更不太理解。gds和v网表都是软件自己生成和提取的,为啥会不对应呢,这种情况是改原理图呢还是改版图呢?
第二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virtuoso建立的库只有layout没有schematic
我该如何把原理图导入进去,该导入哪个文件,这些我都不知道

大神们,我有点晕了,完全不知道该干啥了。模拟电路的lvs我可以按照原理图去修改,这个数字电路的,我都不知道是gds出问题了还是写出来的v网表出问题了,完全不知道该拿什么改。然后读入原理图,我也不会读入。

网友A:
第一次做数模混合LVS有点复杂,特别是完全没做过的,很想直接帮你做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从哪一步就开始出错了,感觉从stream in stdcell就开始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做数模混合LVS有点复杂,特别是完全没做过的,很想直接帮你做了。。。。 ...

来,加个好友线上指导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加个好友线上指导他

昨天加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加上了

把我也加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我也加上把

发来

网友:
看起来你用的是SMIC PDK 。
正常来说,工具生成的gds和网表都是一致的,问题可能出在stdcell和工艺中的subckt文件上,你把网表转换为spice后,在Run lvs的时候,在input Netlist中把生成的spice网表,stdcell网表,还有subckt都add进去,这是单独Run 数字的LVS。
如果是数模混合的话,你可能会遇到电源定义的问题,这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