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书中疑惑

楼主(2022-07-25):
如图,为什么上面对管的L可以取的很小,而下面的对管的L不能取的很小?
如果是为了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为什么上面的对管不需要大的L呢?

网友A:
因为取比较小的L其实输出阻抗就已经很大了,不需要都做得很大来得到特别大的输出阻抗。
在有限的面积下,L1L2的大小会影响电流镜的随机失配,而L0L3的不会,所以有面积就加给下面两个管子,更有性价比。

网友B:
输出阻抗约等于Gm3*ro3*ro2,对于给定的Id,Gm3*ro3随root(L)增大而增大,但是ro2却随L增大而增大。
而且,考虑器件失配,M3失配不要紧,M2失配确实直接产生电流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取比较小的L其实输出阻抗就已经很大了,不需要都做得很大来得到特别大的输出阻抗。
在有限的面积下,L1 ...

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阻抗约等于Gm3*ro3*ro2,对于给定的Id,Gm3*ro3随sqrt(L)增大而增大,但是ro2却随L增大而增大。
而且 ...

更加明了了!!!谢谢大神解答!

网友C:
说说我的理解,看到cascode我马上想到输出阻抗大,拿来做电流源,屏蔽特性。我看到楼主也笔记了屏蔽。那是怎么屏蔽的呢,拉扎维书上写的上面的管子会粗略的使得电流失配减小gm3ro3(忽略体效应,不忽略就在加个gmb3)实际上公式是deltaI=1/2uncox(w/l)von^2(人deltav/gm3ro3)沟长符号不会打就用“人”代替了,你看影响失调的除了下面的管子还有上面管子的gm3ro3,所以最终目的就是deltaI=1/2uncox(w/l)von^2(人deltav/gm3ro3)这个值小。看着书太烧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我的理解,看到cascode我马上想到输出阻抗大,拿来做电流源,屏蔽特性。我看到楼主也笔记了屏蔽。那是 ...

那不是应该是使gm3*ro3更大才对嘛?这个值越大,电流的失配(ΔI)就越小不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应该是使gm3*ro3更大才对嘛?这个值越大,电流的失配(ΔI)就越小不是吗
...

对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要trade off啊。是我说的含糊了,我说的那个数值越小值得是deltaId值越小越好,让你误以为我说分母越小越好了,我把那句话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的啊,所以这个时候要trade off啊。是我说的含糊了,我说的那个数值越小值得是deltaId值越小越好,让你 ...

噢噢噢 那就对了 对!你理解的对 上面的管子的gmro和sqrt(L)成正比,而下面的管子和L成正比,所以选择调节下面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噢噢 那就对了 对!你理解的对 上面的管子的gmro和sqrt(L)成正比,而下面的管子和L成正比,所以选择 ...

你是怎么推算的本征增益gmro与sqrt(L)成正比的啊,我推出来的是gmro=2/(人von)=2VA/(vgs-vth)。这里面不能单独去看L与gmro的关系(L与VA正比,与vth关系要看器件是短沟还是长沟)。所以我说这个是要tradeoff看,但是怎么说无论选取大的L,小的L。都是降低了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推算的本征增益gmro与sqrt(L)成正比的啊,我推出来的是gmro=2/(人von)=2VA/(vgs-vth)。这 ...

gm=sqrt(2μCox(w/l)I) ro=VE*L/I   (λ=1/(VE*L)) 所以:gm*ro与sqrt(L)成正比   可以这样解释吧

网友C:
看个人怎么理解吧,按照你的计算,简化到最后其实还是我写的那个等式,回归到你的问题上,是可以解决的了。一般情况也不会把上面管子做到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个人怎么理解吧,按照你的计算,简化到最后其实还是我写的那个等式,回归到你的问题上,是可以解决的了。 ...

嗯嗯!谢谢谢谢~